零线和地线共用有什么安全隐患?

楼主(2015-01-14):
       零地共用的最大隐患就是,当三相输入电压不平衡时,会导致零线带电,可能会使带漏电保护的空开跳闸,用手去触碰地线及连接的设备时,会有触电的感觉。

三相五线制包括三根相线、一根工作零线、一根保护零线. 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 除在变压器中性点共同接地外,两线不再有任何的电气连接.由于该种接线能用于单相负载、没有中性点引出的三相负载和有中性点引出的三相负载,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在三相负载不完全平衡的运行情况下,工作零线 N是有电流通过且是带电的,而保护零线 PE 不带电,因而该供电方式的接地系统完全具备安全和可靠的基准电位。

        现在很多企业还是沿用四线制,但一些要求安全系数较高的场合都是五线制,包括民用建筑方面。

        1、如果零线断了,地线将带负载电流。

 零线(N): 主要应用于工作回路,零线所产生的电压等于线阻乘以工作回路的电流。由于长距离的传输,零线产生的电压就不可忽视,作为保护人身安全的措施就变得不可靠。(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

地线(PE): 不用于工作回路,只作为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即使发生PE线有开路的情况,也会从附近的接地体流入大地。(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并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

        2、虽然零线也是接地的,但与电子设备及三位插头插座上的接地脚位有着本质的不同。零线接地是属于供电线路的回路地,即叫做供电地。而电子设备及三位插头插座上的接地脚位却属于保护地。它们的不同在于,当零线地的末端发生断线或接触不良时,零线便转而成为了为火线,带上了电,如果你把零线与地线接在一起,则转化成火线的零线便会通过与之相连的地线把电传到设备的外壳上,从而使电子设备整体上带上了电,易造成触电事故。

网友A:
如果零线断了,地线将带负载电流。

网友B:
   有一个变压器的接线方式 是这样的

网友C:
虽然零线和地线公用有隐患,但是内地的企业大部分是这样安装的,只有建筑上才要求PE线。只要做到零线重复接地并且形成网,一般不会有大的问题。

网友D:
  现在很多企业还是沿用四线制,但一些要求安全系数较高的场合都是五线制,包括民用建筑方面。还是三相五线制配漏电保护器更安全。

网友E:
三相五线制供电线路最理想

网友F:
现在厂里基本都是三相五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