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GAWIN+与驱动器连不上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14):
SimgaWIN+与SGDV-2R8A01B连接不上,电机一上使能软件便未响应,电机把使能断掉的话就可以正常连接,但是用软件推算惯量时一上使能电机便连不上了,显示通信超时。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通讯电缆问题。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楼主:
但是我把电机使能关掉就能连上电机了,而且用同一根电缆连接旁边一台SGDV-5R5A01A的驱动器也可以正常通信啊!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通讯电...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也可能是伺服驱动器问题,建议联系代理商维修检查。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