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要请教

楼主(2015-01-14):
如何在电脑上绘制类似人机画面,用鼠标点击进行控制,从而达到实现远程控制PLC的目的?谢谢!

网友A:
   安装组太软件就可以了呀

网友B:
首先需要安装相关组态软件,然后在电脑上做出画面,建立变量,变量要与PLC中的变量一致,最主要的还有通讯。

楼主:
请问组态软件应该不是触摸屏软件吧?因为另有触摸屏。能具体说明是什么组态软件吗?

网友C:
上位机软件,如西门子的WINCC,亚控的组态王,紫金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