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涡流传感器和电容传感器原理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5-01-14):
电涡流传感器和电容传感器原理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2015-06-14):
电容传感器是一种非接触式的电容位移传感器;两个传感器板形成一个平行板电容器,每个电容传感器可用在两个不用的测量范围;纳米分辨率;零磁滞。

网友B:
两种都可以是位移式传感器,可以作为10K以下带宽的速度测量。

电感式(电涡流)一般比电容式传感器带宽大或频响好。

所以,一般电容式用作测位移,而电涡流式既可以测位移,有可以测速度甚至加速度。

电涡流传感器尺寸一般比电容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