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工关于漏电保护开关加装求助!!

楼主(2015-01-14):
       本人是名电工,最近在和师傅修理电热水罐时发现了个问题,问师傅说没问题一直这么用的,我有找不到理论来反驳他,故求助!!

描述:洗澡用的水是用380V(3相3线制,属于海上平台,整个设施为铁和大地相连接),50KW的不锈钢加热器,加热器老是出现烧坏,直接导致一相380V电源通过水和罐体接地,

经过检查发现电源端只有一个空气开关,起到短路保护作业,并无漏点保护开关,这样会不会存在人员在洗澡时

漏电电击到人了。

   可是经常出现接地报警,并无人员触电事故,故师傅说不用管,是否能加装3相3线制的漏电保护开关了....求助!!!

网友A:
应该加装三线四线漏电保护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加装三线四线漏电保护开关

---------------

电网结构里面没有三相4线,是三相三线,怎么加

网友B:
电网里面没有中性点吗?

网友B:
觉得如果加热器外壳接地的话,不装漏电保护器也OK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觉得如果加热器外壳接地的话,不装漏电保护器也OK吧?

网友D:
海上平台三相三线制IT系统?如果用电器外壳有很好的接地就能很好地防止单相触电,因为整个电源系统是和大地隔离的与大地不产生回路。漏电开关作用是防止与大地有回路的单相漏电保护。IT系统不需要漏电保护开关。如果安装可能也不起作用,还可能会产生乱跳现象,因为线路比较长的情况下会与大地有电容效应以致虚假漏电现象。

区别三相三线制是TT或者IT系统的方法可以做个试验。做个校火灯与大地连接灯是否会亮?亮的是TT,不亮是IT系统。

如果是TT系统就需要加装三线漏电开关。

另外,老是烧加热器,要注意的是水位控制。必须沉没在水下,一旦加热器空烧就会损坏加热器!

网友E:
回答得好精妙,学习了~~

楼主:
欣欣向荣-1

回答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