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 ERR红灯一直闪烁

楼主(2015-01-14):
求助:三菱Q系列pLc ERR红灯一直闪烁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们公司之前也有一个PLC出现这种问题,后来拿去维修了,CPU烧了。

你可以先连接一下,看能不能读取或者写入程序。如果还亮红灯,多半是毁了。

如果你的PLC应用场所比较恶劣,拆开PLC清理一下,看还能不能救。

祝你好运咯

网友B:
连接电脑,用三菱编程软件诊断一下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