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ie和s7-200SMART时间同步问题?急!!

楼主(2015-01-15):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4/555424_1.shtml

按照上面的方法做的,结果在6个IO域输入数字后,显示的是##,日期时间域也没有变化,请问6个IO域和日期时间域的属性怎么设?

楼主:
并且,我监控200时,SET_RTC块是红的,READ_RTC督导的VB100值是21,如果把200的PLC--时钟设置把年改为2012,VB值是18,这是为什么?

楼主:
好吧,自己解决了。6个IO域应该16进制,FF,之前设成10进制,99了。谢谢百度文库,呵呵

网友A(2016-01-12):
这几天也正忙着做这个事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