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脉冲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5-01-15):
用PLSY固定脉冲数控制步进  有时候走的距离不一样 不知道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PLSY定位不靠谱,用相对或绝对指令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SY定位不靠谱,用相对或绝对指令吧

楼主:
对: zhu860423060 PLSY定位不靠谱,用相对或绝对指令吧 内容的回复!为什么呢  我每次都回原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