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WCO2激光刻字机电源

楼主(2015-01-15):
40WCO2激光刻字机电源

1.产品特点:

1.电源采用零电流半桥软开关电路,使电源具有效率高,响应速度快的特点,很容易配合各种厂家的激光管。

2.端口控制简单,适应高低电平两种信号,利用TTL电平即可控制激光的启、停,.同时加有异常保护开关,检测外部是否通水、通风等。
3.激光功率调节既可以输入0到5V的模拟信号,也可以输入PWM信号用以控制激光功率的大小。
4.电源具有开路保护功能:在保护接地良好的情况下,电源可以短时间工作于开路状态,这样可以避免因激光管爆裂造成激光电源的损坏。
2:出厂老化试验:

每台电源都会经过满载状态下高温60度12小时老化试验,7秒钟开停电源试验500次,以保证客户购买到质量可靠的产品。

3:技术参数:

交流输入电压AC220V 或 AC110V直流输入电压DC300V 或 DC150V交流输入频率47-440Hz最大电压输出30KV最大电流20mA(视不同厂家的激光管)效率91%过流保护最大电流的130%开路保护有(短时间)制冷方式风机冷却高电平控制电压范围不小于3V低电平控制电压范围不大于0.8V工作温度-30℃-+65℃相对湿度20-85%RH(不结露)耐压 输入—输出AC1500V1分钟不大于10mA输入—壳AC1500V1分钟不大于10mA输出—壳连接绝缘电阻不小于50M欧姆(DC500V)对地泄漏电流不大于1mA(AC220V)不大于0.5     mA(AC110V)抗振性振幅0.5mm频率10-55Hz3维方向2小时无故障时间不小于30,000小时满载60℃高温试验时间12 小时7秒开停电源试验500次最大尺寸(长X宽X高)165mmX45mmX75mm

网友A: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2015-09-28):
怎么不打开看看内部构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