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问松下PLC机个问题!

楼主(2015-01-15):
一,高级指令跟基本指令有什么区别?

二,比较指令 我看到有三种不同的指令!

  1   ST=

  2   AN=

  3   CMP=

干嘛分成三个啊?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楼主没看书吗    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看书吗    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东西啊

不是没看  以前用西门子的! 看得没那么仔细 兄弟帮忙解释下

CMP要用特殊寄存器比较!

但是前面两个 一个用在开始处  一个用在串联出

我怎么输入不了在开始处的这个指令啊!就是ST=这个指令?

刚刚用 不要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