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太迷信书本上的现成的东西

楼主(2015-01-15):
已经好几次发现网上下载的或者书本的程序案例都有错误,有的非常严重,误人子弟,所以一定要经过仿真以后才能够确认程序正确性,这个非常重要!

楼主:
看看这个程序,有多少错误的地方?

楼主:
右边程序MOV Cn K4Mn 如果这个对的,那么下面的M12 M33 M54 M75就是错误的,因为密码设置为2345,只有所以DECO Cn Mn K4  ,只有就对了,只有将C计数器值译码,数值是K几,M的第几位置位,4个按钮对应4个M,否则无法运行。还有其他错误,仔细看看就知道了,误人子弟呀!

楼主:
Y12前面的m6应该是常开接点,书中用了常闭,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A:
很多书中附带的源代码,如果你复制进去,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B:
楼主很认真,有些只能参考,必须实践。

网友C:
完全相信书本  那是读死书   要活学活用  案例有问题 也属于正常  毕竟书也是人编出来的

在编制过程中   出现差错 也无可厚非

网友D:
书本中的知识仅供参考,抛砖引玉只作用。

目前出版社和作者之间只有利益关系,质量确实不可靠。

网友E:
不是早就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话吗

网友F:
程序肯定需要确认才能使用啊

网友G:
书上的错误难免的。

网友H:
程序有很多错误 一方面是作者原因 另一方面出版社排版不认真

网友H:
刚才测试了一下 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才测试了一下 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感谢你的回复,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书本如果让学生阅读,那么害人家了!作为指导老师,这个倒不是问题,有种逼你认真阅读思考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