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LC采集的数据保存在U盘中 不用PC.

楼主(2015-01-15):
如何把PLC采集的数据保存在U盘中   不用PC,可以用触摸屏,再求大神们推荐一款触摸屏,价格600左右吧。(与fx3u连接)
在此先谢谢大神们啦.

网友A:
600好像有点少哦,这个价格的不知道

网友B:
新的知识点  学习一下

网友C:
触摸屏可以把数据存入到优盘。不过600元,价格有点低。

楼主:
贵点的也行,求大神推荐。谢谢啊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可以把数据存入到优盘。不过600元,价格有点低。

楼主:
贵点也可以,求推荐。谢谢啊

引用 网友A:
600好像有点少哦,这个价格的不知道

网友D:
触摸屏就可以啊 。请参看以前论坛擂台 有一期写 数据的导入导出 里面就有

我自己的写过一个教程  “台达触摸屏历史曲线设置”  和 "DELTA 触摸屏 数据导入导出“  你可以去百度一下

楼主:
谢谢大神啊。呵呵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就可以啊 。请参看以前论坛擂台 有一期写 数据的...

网友E:
昆仑通态的 好像可以,一般用用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