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 Q00cpu 与多台fx1n 通讯

楼主(2015-01-15):
一台 Q00cpu   与多台fx1n  通讯  用 cclink  还用 485 怎么通讯啊  用什么 协议

网友A:
串口通讯

网友B:
想要低成本当然485!

Q00的编程口本身可以设定为232通信,加一个232转485,FX系列PLC加装485-BD,这样成本在1000上下搞定

网友C:
一个485模块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