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手册使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MODBUS通信协议

楼主(2015-01-15):
按照步科手册中P376调试MODBUS没有收到返回的信号,请大神看看的我的设置有问题吗

位状态指示灯设置

但是向HMI发送数据包没有效果

网友A(2016-04-07):
你是HMI为主,PLC为从,只能HMI发,PLC回应,用串口工具看看有没有?

网友A:
你要是接个MODBUS RTU Slave就有响应了

。。。

网友(2017-08-10):
楼主现在应该搞定了吧,我在和你弄一样的东西,触摸屏型号都是一样的,想交流一下

网友B:
我也弄的一样的,谁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