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报速度反馈故障

楼主(2015-01-15):
单位有一台590直流调整器,有时在正常运行中会停下来,报脉冲丢失的故障,换触发板故障现象一样,就开始换可控硅,换完可控硅后出现了新的故障,装置一合闸电机会自动运转后就跳闸,并报速度反馈的故障,最后又换回原装的可控硅,还是一合闸电机自动运转后跳闸并报速度反馈的故障,有哪位同志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A:
编码器坏,试试看咋样,,,,,,

楼主:
不是编码器的问题,没换可控硅前还好好的,就是不时会自动停机报丢失脉冲的故障,换完可控硅后,装置一合闸电机会自动运转后就跳闸(电位器都没给定的情况下),并报速度反馈的故障

网友B:
看一下电流波头是否平滑,应该是编码器的问题吧?

网友C(2015-08-21):
看下你的线是不是有接错的,,专业生产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