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v13

楼主(2015-01-15):
我电脑win8.1 装s7v13 怎么装不上啊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装不上总有个提示吧,什么都没有,怎么判断呢?

医生问诊还面对面呢,要不把你的电脑寄给我?

网友B:
应该可以装的,注意安装原文件别放在中文目录下。

网友C(2015-03-10):
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在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