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 与步进电机

楼主(2015-01-15):
CP1H用脉冲输出指令  SPED,指定脉冲输出0, CW/CCW脉冲输出, 但是后面方向无论设置为0还是1都是逆时针方向 ,步进驱动器PU+  PU-。  DR+DR-  EN+EN-没接,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DR+DR-要接线,这是方向信号,不然就是一个方向转动

楼主:
回复内容:CP1H  CW/CCW 模式下   不是SPED指令中设置了不同方向   转向就不同吗

引用 网友A:
DR+DR-要接线,这是方向信号,不然就是一个方向转动

楼主:
问题可能有点没描述清楚,PU+接的5V  PU-接脉冲0的输出信号,DR+DR-  EN+EN-没接

网友B:
欧姆龙共阳级,PU+ DR+ 要共电源正极的,您DR+接了没,PU- DR-是接正反脉冲,您是CW、CCW模式,走绝对值的话无视方向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