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T起重机起升电路的求解

楼主(2015-01-15):
我们这边有好几台天车,电路上总体都能够把握,在小的细节上有点困惑,尤其在起升电路上,因为用到时间继电器的原因,这个电路一直看不懂,时间继电器这种接法很少遇到过,想求教一下,黑圈里的电路什么意思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时间继电器是切电阻用的。

楼主的控制柜应该有电阻柜吧。

图纸要连起来看的,个人而言:左边那个是控制升降停的。升回来串了几个常开点,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应该是闭合的。

后面几个就是切电阻,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应该在后面有使用吧。

网友B:
这是固态时间继电器,常和控制的接触器一起使用。具体接线方法和原理,你仔细看看,会了解的。这类时间继电器。老的起重机设备电气控制经常采用,现在很少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时间继电器是切电阻用的。楼主的控制柜应该有...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