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关于Galil运动控制器的

楼主(2015-01-16):
本人新手,可能对于大家问题有点幼稚。

    伺服驱动器运行在位置控制模式,内部完成了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三环控制;伺服驱动器运行在速度控制模式,则控制器完成位置环,驱动器完成了速度环和电流环。

    这里我想请教这样一个问题:在控制器完成位置环和在伺服驱动器完成位置环有什么根本区别?精度?两个位置环都是闭环,一个在驱动器内完成闭环,一个在控制器中完成闭环。

不胜感激。

网友A:
 这里我想请教这样一个问题:在控制器完成位置环和在伺服驱动器完成位置环有什么根本区别?精度?两个位置环都是闭环,一个在驱动器内完成闭环,一个在控制器中完成闭环。

单就"闭环"而言,没有什么根本区别。最多就是内部算法细节有区别,计算周期的长短有区别,以及给用户预留的调整参数不同,或者还有一用于调整的软件工具不同。

这两种工作方式的区别在于频繁变速运动的跟随响应。对于频繁变速的运动,仅靠位置反馈的闭环控制,通常很难达到足够的响应,造成实际电机的速度变化滞后于给期望的速度变化。这时增加适当的前馈会明显改善速度跟随效果。一般的控制器和驱动器上,都会有前馈这个参数。不过,就实际效果来说,控制器山个的前馈会明显比驱动器上的前馈效果好得多。

驱动器上的“前馈”的依据,是对位置指令的微分得到的。也就是说,这个“前馈”的变化已经滞后于预期的速度变化了,这是不可能改善的,毕竟驱动器不可能知道下一步是要加速还是减速,它只能知道之前是要加速还是减速。而控制器本身是要对运动进行规划的,控制器是知道下有一步是要加速还是减速的。

其实,对于频繁加减速的运动方式,把位置环和位置规划功能放在一起效果会比较好。或者,采用其它的信号传递方式,比如一些总线通讯的伺服,在总线中传递的不只是单一的位置或单一的速度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我想请教这样一个问题:在控制器完成位置环和在伺服...

谢谢刘工你那么细致认真用心的回复,受教了,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