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1-16):
我是新手,想请教下压力表在20秒内由0-0.4的程序怎么写,自己写了个,但在导入过程中有问题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压力表在20秒内由0-0.4的程序?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对啊 是调整输出到0.4还是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压力表在20秒内由0-0.4的程序?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