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做过臭氧发生器的吗?

楼主(2015-01-16):
我的发生器坏了,什么资料也没有,请大家指点。
现在有放电的声音,变压器输出高压,电离氧气,变压器原边120V电压,经IGBT输出。
请大家帮忙提供资料,百度搜了,收获不大。
谢谢。

网友A:
   什么发生器呀,拆开修

楼主:
还没找到资料。

谢谢。

网友B:
臭氧发生器就是电源变换器,输出高压就没问题了。看到电晕放电了?有电晕放电就有臭氧。

网友C:
扔了得了........现在我家的电气我都懒的修。。。。让同行们赚点吧。

网友D:
简单的臭氧发生器,玻璃管一根,紫外灯管一根套入玻璃管内,再加一个观赏鱼缸打气泵进气管牛筋管套住玻璃管一端。点亮紫外线灯管,启动打气泵,打气泵输出就是臭氧了。就可以将家里的夏天用的席子、被子枕头消毒、灭螨虫。效果还不差。好看点再做个盒子装入。市面上大一点的家用臭氧发生器上千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