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生成 历史XY图

楼主(2015-01-16):
刚开始使用维控HMI产品,用的型号是777A。

想在里面显示一个XY图,横轴是流量信息,纵轴是压力信息。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我看说明书说历史XY图是在一个地址连续读两个字上来,分别作为X轴和Y轴的信息生成坐标。

但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不太懂,希望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这个不太了解国产屏的,找找看有例子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了解国产屏的,找找看有例子吗 ?

没找到这方面的例子,我问了一个师兄,他说可以试试把一系列地址变位,再和另一系列地址组合成新的一系列地址,最后用XY图的地址来读这一系列的地址,我准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了解国产屏的,找找看有例子吗 ?

你用过别的牌子的HMI生成过XY曲线吗,他们的原理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