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5000系列PLC调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1-16):
如上图所示A为触摸屏上的一个按钮,现遇到一个问题,我的CPU是1769-L32E,在属性为Continue的程序里执行上图程序,当A被按下后,这个块里的程序已经执行,但在属性为Periodic的程序块内以B作为起始条件的程序段却没有执行。所有块的周期都是500ms。

相同的程序在1769-L18ER的CPU中却可以运行

有哪位大侠可以帮忙解释下,谢谢啊

网友A:
continue是不能设置周期的

我想知道你为啥不能把这两行放一起啊....都放在连续或者都放周期的里面不行么

如果非要分开放置。首先看看你的变量是不是全局的,其次500MS是不是有点太高了....你的这个cpu我没用过,我用的是1756-L73。你画出来的这一行运行的时间是0.24微秒....

另外给你推荐个工具。研究下RS5000中工具:task monitor就能看明白这些程序的扫描先后时间关系

楼主:
我现在把所有程序全放到Continue里了,就可以执行了

网友B:
周期型(Periodic)运行段得到了它的运行周期它才可以运行。。类似一个定时器中断执行。。而连续执行(Continue)就是程序普通执行。

网友B:
1769-L32E,与1769-L18ER没什么本质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