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端子短路

楼主(2015-01-16):
今天一台冲床的进线端子烧坏了更换一新的过后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AC两相是通的AB和BC都不通所以不敢送电怕短路,但是也查不出问题最后送电了也正常。是不是AC两相的绝缘不好。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上图说明

网友B:
绝缘不好  应该不是   你端子断开负载后测量的吗?还是有负载

楼主:
断开了,是不是断路器不好了因为电气柜上有个断路器。当初我是把进线拆掉量的。进线没问题。而且我把断路器关了就不通了合上就通。

网友C:
先看是不是AC间有负载没有。有灯、变压器等负载时,断掉后再测试。讨论问题可以加QQ群: 166274516。

网友D:
有负载会通的

网友E:
  AC 相通的是多大阻值,是不是有什么开关是开的 ?

网友F:
有可能负载是线圈,你量短路,其实只是直流电阻而已

网友G:
估计是设备的隔离变压器(提供220V的380/220 变压器,你查看有没有这个变压器即可)

网友H:
用三用表欧姆档*1档或*10档测量只要有30欧姆以上,基本是指示灯,10欧姆左右是控制变压器之类。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再去看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负载是线圈,你量短路,其实只是直流电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