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上传程序提示没有IEC上传信息

楼主(2015-01-16):
IEC程序选项灰显,无法选择,为什么?

网友A(2015-03-25):
你得先勾上配置,才能选下面的IEC,不选IEC程序下载了就无法上载

网友B(2016-01-21):
和确定上传程序的完整性呢?

假如下载程序中有IEC,但上传上来只有梯形图,没有IEC的,如何来甄别呢?

网友C(2016-03-30):
先勾上配置,选下面的IEC,不选IEC程序下载了就无法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