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控制柜的问题

楼主(2015-01-16):
出口到巴西的设备,电压客户告诉440V,60HZ ,单相说是220V,有去过巴西的,告诉我控制柜怎么做,控制电机的接触器线圈选用220,60HZ  ,  控制线路要单独空开控制吗?国内一般取一根火对零,就是220V做控制,巴西的220V是单独进去的吗?

那进线应该5根吧。到底怎么回事,有做过的说一声。

网友A:
这样的,我们设备也是卖到巴西的,三相是440V,60HZ,单相是110V,这个单相是人家用变压器变出来了,不是国内这样取一根火线和零线。所以你最好用个440V变你的220V好了。

网友B:
  控制电压你全部使用  440V AC 转到 24VDC 来控制接触器吧。 然后每个柜子内加一个 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控制电压你全部使用  440V AC 转到 24V...

见过一台从日本进口的设备,上面装了个220V变110V的变压器

网友D:
控制柜内加一个多抽头变压器 进线随便380-440,二次侧就是110这样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了。

倘若你足够土豪 也可以直接使用三相的开关电源,进线380-440,出24V。同样没有烦恼。

rockwell 西门子 施耐德都有这样的三相开关电源。

足够土豪两个开关电源并联使用

网友E:
最好是使用控制变压器,440V转220V的,或者更低一点的控制电压110V36V等等

网友F:
节约成本,客户接受的话,直接用440/220 的变压器,;

如果成本没有问题,直接上3相440V/DC24V,接触器等全部DC24V,不过这样的后果就是造价增加一倍都有可能!

因为DC24V的接触器比AC220接触器,价格贵了一倍不止!!

网友G:
可以考虑用无励磁接触器,控制电压采用控制变压器获得,由于接触器动作后不耗电,变压器功率不用太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控制柜内加一个多抽头变压器 进线随便380-440,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