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单相电机的正反转控制

楼主(2015-01-16):
    单相电机有两个绕组:主绕组又称工作绕组或运行绕组,副绕组又称启动绕组,有的小负载单相电机这两个绕组完全一样,互相可以交换,但多数单相电机(带较大负载的农用电机)为了增大启动力矩,副绕组线圈细、匝数多、阻值大;副绕组与主绕组之间有一启动电容;只要交换两个绕组中的一个绕组的首尾接线就可反转,交换电源L/N是无效的。

    当两绕组完全一样,电机可能是三端子接线,1,3为两绕组的公共接线端,接交流电源的L, 2/4端子之间联有启动电容, 如果交流电源的N端接端子2为正转,则N改接端子4为反转;如果是四端子,;

农用单相电机的主/副绕组不一样,不能采用上面交换主/副绕组的做法,否则,会烧坏电机,一般应有四个端子:1/2为主绕组,3/4为副绕组,正转就可以:

     如果要反向转动,正确的做法是交换一个绕组的首尾接线,主副绕组的区分很简单,根据阻值就可判断出。

网友A:
没有配图,不过可以理解,单相交流伺服电机也是这种接法

网友B:
学习了!很不错谢谢楼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