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5-01-16):
我有台安川的旧伺服系统(控制器和伺服电机),之前电机的UVW线断了,想接回使用。

想问一下:这三根线可以随便接吗?谢谢!

网友A:
一一对应按原来接回即可

网友B:
不可以,红白黑三根线分别是UVW三相,黄绿是P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红白黑三根线分别是UVW三相,黄绿是PE

日系的电机,的确按照颜色区分,即使引线断了也可以很好区分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顺便分享经历:如不按线序接,S-ON为ON时,电机会转动一下,

执行正或反转时,发生过载报警,转轴抱死。

网友D(2016-03-17):
回复内容:大哥,不能进行JOG模式运转怎么回事儿呢?就是JOG模式不能进行正转和反转,按下面板指示器的上下键,就会发出齿轮摩擦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顺便分享经历:如不按线序接,S...

网友E(2016-10-08):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大哥,不能进行JOG模式运转怎么回事儿呢?就...

清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