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松下A4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5-01-16):
本人新手一个,老师给了一个松下A4伺服电机,但是没有具体资料。。。。。需要用到位置控制模式,我想用51单片机控制,请问驱动器X5口接线和参数设置这块,具体怎么做啊???麻烦各位大神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老师给你一个电机,包括驱动器吧,如果用单片机开发个驱动器,那工程量大了去了

网友A:
如果用单片机控制驱动器实现位置控制,单片机高速脉冲计数和发脉冲计数,软硬件都没有问题了吧,能精确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老师给你一个电机,包括驱动器吧,如果用单片机开发个驱...

包括驱动器,我不知道驱动器那块,X5口的接线端子怎么判断哪个是COM+,那些引脚怎么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