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ie和s7-200SMART通讯问题

楼主(2015-01-16):
我的700ie可以能接收到200的信号,但是200却收不到700ie的信号,搞不清楚?

具体情况:200的IO信号(如I1.1,Q2.1),报警信号(如M16.0--M17.7),700IE可以收到这些信号

                但是,我在700ie上做的一些按钮信号(M3.0,M3.1,M5.0--M6.3),在让人按一直按着按钮的时候,同时监控200,却发现这些信号没有导通?

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文本向导设置问题,可着重检查

网友B:
看看你屏上的按钮组态对不对?

楼主:
我按钮组态是:按下  setbit        释放resetbit

因为我有时需要单击,有时需要长按

另:文本向导设置在哪?没找到啊,第一次使用wincc flexible,软件还不太熟。

楼主:
我在700ie里做的设置200的时钟,用的IO域(vw90-vw95),确认按钮V20.0,200是可以接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