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断路器的分类及主要区别

楼主(2015-01-16):
  防爆断路器可用来分配电能,不频繁地启动异步电动机,对电源线路及电动机等实行保护,当它们发生严重的过载或者短路及欠压等故障时能自动切断电路,其功能相当于熔断器式开关与过欠热继电器等的组合。而且在分断故障电流后一般不需要变更零部件。目前,已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按操作方式分:有电动操作、储能操作和手动操作;
  按结构分:有万能式和塑壳式;
  按使用类别分:有选择型和非选择型;
  按灭弧介质分:有油浸式、真空式和空气式;
  按动作速度分:有快速型和普通型;
  按极数分:有单极、二极、三极和四极等;
  按安装方式分:有插入式、固定式和抽屉式等。

以下举例4种防爆断路器做详细分析:
ACB-万能式(框架式)断路器;
MCCB-塑壳断路器;
MCB-微型断路器;
ELCB-漏电断路器。

主要区别是:
1、分断能力不同,ACB的分断能力相对较高,MCCB次之,MCB最差,当然现在有不少的MCCB的生产企业能够将MCCB的分断能力作到很高,但稳定和可靠性不好;
    2、安装的位置不同,ACB多被采用作为主断路器,因为它本身具有延时功能,能够延时分断和脱扣,而且还具有很好的通信功能和选择性,而MCCB多被采用 作为配电电器,在线路的中间位置,因为它只具备分断能力和反时限脱扣能力,不具备选择性,多以只能作为下级保护开关 紧急停止开关HW ;MCB多被用在负载端,因为它的分断能力相对比较低一半为6000A和4500A;
    3、外形尺寸也相差很大,MCB的体积小,安装方便,ACB的体积最大,安装繁杂,MCCB处中间框架断路器的所有零件都装在一个绝缘的金属框架内,常为开启式,可装设多种附件,更换触头和部件较为方便,多用在电源端总开关。过电流脱扣器有电磁式,电子式和智能式脱扣器等几种。断路器具有长延时、短延时、瞬时及接地故障四段保护,每种保护整定值均根据其壳架等级在一定范围内调整。手动及电动操作均有,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目前部分智能型断路器具有区域选择连锁功能,充分保证了动作的灵敏性和选择性。
塑壳断路器是接地线端子外触头、灭弧室、脱扣器和操作机构等都装在一个塑料外壳内,一般不考虑维修,适用于作支路的保护开关,过电流脱扣器有电磁式和电子 式两种,一般电磁式塑壳断路器为非选择性断路器,仅有长延时及瞬时两种保护方式,电子式塑壳断路器有长延时、短延时、瞬时和接地故障四种保护功能。部分电 子式塑壳断路器新推出的产品还带有区域选择性连锁功能。大多数塑壳断路器为手动操作,也有部分带电动机操作。

网友A:
见过一次防爆断路器,没有太留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过一次防爆断路器,没有太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