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的脉冲输入,请教

楼主(2015-01-16):
    某国产编码器,接在欧姆龙PLC的高数计数口上,用PRV指令读其脉冲数到变量D990,然后将D990里的数进行转换成为BCD数。

    我的问题是,怎样在程序里将D990里的数改变。我曾试着改过,但是一运行总要把编码器里原来的数读过来。我想把D990里的数改成现场需要的,然后再接入编码器,随其转动读其脉冲。

    怎样能做到?

网友A:
直接数据传送就可以了,欧姆龙的没用过,用过其他吧

网友B:
   欧姆龙的没用过,但是 编码器读入的数据是不能修改的,只能读取到 PLC 的块中后再与别的值 一起进行 计算 或是换换使用,你不不能写入到编码器中的呀 !

楼主:
    从编码器读的数据先到一个变量中,我先断掉PRV指令,给这个变量fu值,再恢复。

网友C:
上面的这个方法好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