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常运行时突然停顿了2——3秒后又正常运行

楼主(2015-01-16):
各位大侠指点一下,使用的是思耐德变频器,思耐德plc,触摸屏。电机正常运行时突然停顿了2—3秒后又正常运行。不定时出现,有时一天出现一两次,有时接连出现。(在正常运行时外围电路短路起火将变频器与plc的通讯线烧坏短路更换后出现故障。以前的通讯线带屏蔽的更换的是一般的网线。Plc用485连接变频器)谢谢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会不会与电压不稳定有关系

网友B:
通讯线最怕的就是干扰,建议换屏蔽线试试

网友C:
控制柜内部干扰特大,尤其是变频器干扰更大,不用屏蔽线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D:
   变频器控制带有总线的话,通讯线最怕的就是干扰源

网友E:
干扰因素很大,赶快换根带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