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压变送器测量流速

楼主(2015-01-16):
一烟囱上,用罗斯蒙特差压变送器配配皮托管测烟气流速,手动调

零后(量程0-3KPa),安装上去,测得流速仅为0.2米每秒,实际的烟

气流速约是5米左右(锅炉全开,目测流速)。
   再把传感器倒过来调零后,再安装,流速还是为0。
   再用嘴巴从皮托管末处轻吹正压测,电流可以升到20MA,而如果用

嘴巴从负压测吸气,电流也可以升到20MA。说明传感器反应是良好的

   再:传感器、皮托管都是新的,也未发现有漏气或者堵塞,为什么

测量不出流速呢。

网友A:
   安装点会不会是有问题呢 ?

楼主:
安装点位于烟囱1/3处,直管段符合前4后2的要求。

网友B:
压力会不会影响到流速?

网友C(2015-04-02):
是不是三阀组没控制好吧?

网友D:
加我QQ
:511640319

网友E(2021-02-03):
建议直接买现成的风速传感器,你这种自制的测量烟气流速的流量仪表有很多细节可能没有注意到,所以装配产品失败。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防爆风速传感器产品链接,可能比你自制的产品还要便宜:https://www.mt1973.cn/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