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的安全转速一般为多少RPM?

楼主(2015-01-17):
请教一下:Thk、上银的丝杆模组,400mm行程、10mm导程,一般多少转/分钟是安全的。我的供应商说上银的丝杆模组在1000转/分钟左右,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
我实际应用:3000转信捷伺服电机,配上银KK86***20****丝杠(20mm导程),我做到最大允许速度1米/秒,自己算

网友B:
   这个 丝杆的安全速度 好像还要看运行设备的吧?

网友C:
这个参数还真没注意,都是看伺服参数

网友D:
上银滚珠丝杠一般两三千转都没问题,关键是看负载大小,我们的数控机床上的配置的丝杆普遍都做到了36-48m/min了,折合螺距推算速度都在3000-4000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实际应用:3000转信捷伺服电机,配上银KK86**...

每秒1米啊?这么快???

网友:
谢谢大伙啊,估计是我的供应商太保守了。

网友F:
這是看軸承選用的材料 若是鋼珠則是60m/min 超過則選用陶珠 或空氣軸承 實則根溫度有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实际应用:3000转信...

這個速度太快 每秒1M 是指鋼珠的線速度 不是螺桿的線速度

网友G(2022-08-02):
引用 网友A:
我实际应用:3000转信捷伺服电机,配上银KK86***20****丝杠(20mm导程),我做到最大允许速度1米/秒,自己算...



这是实验值啊,还是理论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