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软启动问题

楼主(2015-01-17):
  我有一台美国寿力ELQ1125XH型号空压机,

   功率:355KW,服务系数:1.15,

   额定电压/频率V/Hz:AC 380/50,

   运行电流:726A

我为这台空压机开发了一套“变频起动柜”,参数是

   额定电压/频率V/Hz:AC 380/50

   额定功率 KW:450

   我的问题是:想用这套变频柜启动空压机,调试一下变频系统的使用情况,但是我现在只能找到功率350KVA,最大电流为505A的油式变压器供电,所以在设备拉到现场前必须想确认一下:这样的电力配置能否通过变频系统启动我的空压机设备。在用电时我可以让所有的其它设备停运。

网友A:
变压器容量不足吧,没有富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