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伺服定位方向指定问题

楼主(2015-01-17):
使用的是CW+CCW脉冲输出方式,那么问题来了,假设从0走到1000的位置方向指定用0HEX:CW方向。从0走到-1000的位置方向指定用1HEX:CCW方向。那么如果是从1000回到500的位置,是用CW还是CCW方向?

网友A:
位置递增为cw、递减为ccw,你如果用puls+speed组合控制的话,是不用指定方向的,给脉冲数就可以(可以为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递增为cw、递减为ccw,你如果用puls+spe...

 解决了,用的CW+CCW 绝对值 无视方向指定。。

网友B(2017-12-04):
感谢楼主分享,想学习学习,就是积分不够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想学习学习,就是积分不够用啊

花个十块钱 可以玩个把月!

网友D(2018-05-28):
受教 了,,都是高手。。。有没有程序图看一下。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