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004S21A驱动无力

楼主(2015-01-17):
离心机用台达vfd004s21a驱动,设计最高转速可达5000转,实测2000转左右就上不去了,拆除负载只剩电机时转速可达3500转左右。变频器显示电流0.3A左右,频率变化示波器检测正常,三相电机各绕组测阻值正常,图为变频器输出波形,请各位高手帮分析一下是什么故障?

楼主:
想请教下,变频器输出是否为标准的正弦波,而不像上图一样由断续的几端组成的几乎是三角波的样子?

楼主(2015-02-25):
此故障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我觉得是主回路接触器没吸合,楼主查出来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