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由口通讯

楼主(2015-01-17):
各位老师,请问一下,如果现在我有个S7-200的PLC要跟4个变频器通讯,控制它们的频率,使用西门子的自由口通讯,那得怎么编程才能识别不同变频器的站号啊?比如,我要控制从站1变频器的频率,我得怎么做?麻烦各位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站号设置好,根据站号发指令就好了呀

网友B:
西门子的S7-200有专门的MODBUS库文件,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C:
用MODBUS或者USS都可以,如果用西门子的变频器用USS,如果用别家的变频器用MODBUS。个人理解。

网友D(2018-09-06):
首先需要不同变频器设定好不同的站号,其次要主从站的通信参数,通信波特率这些要匹配一致, 然后要阅读清楚变频器的协议说明,了解清楚控制频率所对应的控制地址这些,这样才能写出对应的程序,  以上都具备之后,才可以是编写程序, 调用MODBUS指令库进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