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定位 16X25 的点位

楼主(2015-01-17):
怎么样定位方便,各位大师请支招

网友A:
什么品牌的PLC,批量传送指令加定位指令

网友A:
用三菱的FX3U的做过。

网友B:
方便的:用Q系列定位模块,直接设定坐标即可;

简单的,用FX3U系列做,那就只有设定脉冲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PLC,批量传送指令加定位指令

 三菱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用Q系列定位模块,直接设定坐标即可;简单的,用...

 位置太多了啊,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楼主:
 你是怎么做的 ,能发份样例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菱的FX3U的做过。

你是怎么做的 ,能发份样例给我吗

网友A:
我做的是矩形排列,设定一个起点,然后行数,列数,行间距,列间距,数据的加、乘处理,若位置无规律,那就没办法了,一个一个输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矩形排列,设定一个起点,然后行数,列数,行间距...

 我做的是行间距一样,列间距都不同,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C:
我就看看,我就飘过,我是来拿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