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LC内导出来的程序编译不了

楼主(2015-01-17):
先谢谢了,电池掉电了从同样型号的机台上导出来的程序不能编译,有一个指令报错。请看下图

编程软件用的是WPLSoft 2.34用2.38也是同样的问题,PLC是DVP-48EH 请各位大师帮忙看看什么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能把程序压缩后上传吗,这图片太小了看不清字啊

网友B:
查看那指令是不是该机型支持的指令(包括参数),或者单独输入该条指令(或以下的指令)试试。

网友C:
机种不一致,首先确认机种,再核对指令是否支持

网友D:
   看不清,你上传的什么怎么去编译 ? 上传的到 PG 后直接下载,还有二台机 硬件一样吗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能把程序压缩后上传吗,这图片太小了看不清字啊

网友F:
机种不一样。原型号跟你现在编译的型号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