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长剪切速度同步问题?

楼主(2015-01-18):
请教业界的师傅们一个问题,现在我有两台变频器。一台负责传送带的运行,另外一台变频器用来驱动液压缸的移动。问题是这样的,第一台变频器驱动传送带的运行,然后在传送带安装一个编码器用来计算当前的长度。当检测到当前的长度等于设定的长度时,第二台变频器驱动液压缸向左运行。当液压缸移动的速度跟传送带同步时,液压缸开始动作,完成剪切的动作。剪切完成后反转向右运行回到初始位置(回原点)。第一台变频器的频率由操作人员通过电位计手工给定。第二台变频器只有定长长度到达时才开始动作,通过读取编码器的数值来算出当前传送带的速度。想问一下业界的朋友们,变频器能否达到速度同步?速度同步时又要考虑加速时间,不然的话会加大定长长度跟实际设定长长度的偏差,在此请教一下大神们有没有好的建议来克服加速时间造成的定长误差!

网友A:
你这个编码器不应该装在输送带上,输送带和你要控制的材料会打滑的,要装在油缸这个部件上,用来控制油缸的移动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编码器不应该装在输送带上,输送带和你要控制的材料...

 这个编码器的安装位置倒无所谓。关键是同步的问题!!

网友B:
变频器可以达到速度同步,关键看你的同步要求有多高,高的应该要用伺服控制。加减速时间由你的速度曲线决定,不会影响剪切长度。

楼主:
6m定长,正负1cm。甲方指定用变频器!

网友C(2015-12-27):
你以为甲方就知道怎么控制啊,他说变频就变频啊。要是他说用气动呢?

变频,也行,买个很贵的变频。再说,伺服也是变频啊。伺服电机只是个同步电机吧,同步电机也是可以变频器驱动的啊。同步电机不能反映当前位置,再加个编码器检测位置罢了。只不过把电机和编码器安装在同一个壳体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