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从原型号导出来的程序编译不了

楼主(2015-01-18):
昨天已经发过贴了我把程序传上来大家看看,程序没有改过从PLC上传上来就这样 大家帮我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PLC是DVP-EH,编程软件用的是WPLSoft 2.34用2.38也是同样的问题,已经排除不同型号的PLC)

网友A:
新的软体里,好像F不能使用MUL了,SET S必须在步进的比较后面的位置。

你原来程式估计是比较老的版本的软体编写的,新的很多都加限制了。

网友B:
    应当如1楼所说。

    若程序需编译后才能下载,可能要视情况修改该MUL指令的操作数;

    RST M1129不能在后的问题,可于<此处内容被屏蔽>设置<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编程设置<此处内容被屏蔽>,去掉“在STL的结构中……”前面的勾试试(但我未用过,不知如此对程序运行结果有无影响)。

楼主:
对: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 新的软体里,好像F不能使用MUL了,SET S必须在步... 内容的回复! 是的应该是这个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
对: kevin0924 回复内容:对: kevin0924  回复内容:对: ... 内容的回复!谢谢 那您有没有老版本的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