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CCD通信问题

楼主(2015-01-18):
一个开卷设备,有一盘料带,一行有16个件,料带上有若干行,CCD去一行一行的检测,当检测到其中一行有一个或多个不良的工件时,会把不良工件的位置坐标给PLC(主要是给行坐标,也就是这一行上的第几个件的坐标),收到数据后机械手会移动到相应的坐标上,去工作,由于机械手与CCD相机之前有1米左右的距离,所以就要PLC有缓存的功能,CCD是不停的进行检测,不断的把每一行检测结果发给PLC,每一行里最多会有16个坐标信息。PLC先把CCD给的若干组坐标信息保存起来,当料带上的件移动到机械手下方时,PLC再进行坐标信息的读取,进行位移工作。我的问题是单个数据的保存我会做,用FIFO缓存指令去记录,但是CCD给我和却是若干组坐标信息,我该怎么去处理呢?机械手肯定是一个位置一个位置的去处理,比如CCD一下给了我16组坐标信息,我要建立16个FIFO缓存区去一一对应?还是有其它什么方法呢??

网友A:
我也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为了这个目标我特意到现在的公司做学徒,可惜的是快一年了,只是弄清楚了控制原理,通信程序勉强能看懂,可自己没有办法单独动手,真羡慕你,希望能在一起向你学习,QQ395284492

网友B:
用软件分析了后往写好的定位里丢数据,你把资料分享下大家都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为了这个目标我特意到现在的公司...

好吧,我为这个项目都快疯了,知识很重要呀,,等我弄明白了以后,一定发出来大家一起学习下

网友C:
建16个一一对应。。不然怎么办

网友D:
用软件分析了后往写好的定位里丢数据

网友E(2015-03-03):
这个容易啊.不难整.

网友F(2015-08-10):
用plc控制检测电机和取件电机,做两套一样的工件盘程序,检测到没有的时候往寄存器里写1没检测到写0,每检测一个把寄存器里的数据左位移一次,满了就用索引寄存器变址,最后只用一个r 位移做输出判断条件就好了,说的比较乱,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网友G(2015-09-14):
谢谢分享 一定努力学习

网友H(2015-11-20):
通迅成功,坐标如果计算我都不知道。?

网友I(2015-12-25):
我的思路:

CCD将检测的不良品定个编号,再编号发送到PLC,PLC再根据编号去计算出不良品所对应的位置数据?这样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J(2016-12-06):
发出了学习下,近期也要搞类似的!

网友K(2020-06-16):
可以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L(2022-08-17):
可以发出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