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上位机高级语言选择

楼主(2015-01-18):
现在用Delphi7做了好几年上位机软件了、XP逐渐淘汰,win7用什么软件?

网友A:
Delphi7开发的应该在win7上也能跑,不过我是用vc2010开发,vin8、win2008上跑都没问题

网友A:
不过,你可以选择成熟的组态软件,比如JMControl,功能强,运行稳定,价格便宜

网友B:
既然会Delphi,那么用Delphi XE就可以了。

如果版权意识比较强的话,可以使用开源软件Lazarus。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请问有用C#做上位机管理软件的吗?

网友A:
C#开发界面应该比较快,但和设备通讯用VC好点

网友C(2015-07-26):
在WIN7 上可以用DELPHI ,我就在用,呵呵你可以选择XE7 或者XE8

网友D:
就是WIN7下也有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