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开关与PLC连线

楼主(2015-01-18):
两线线汽缸用磁性开关如何与PLC连线?很疑惑第一次感应到时程序动作,后面的灯也不会亮,程序也不会动作?

网友A:
首先检查外围设备是否有问题,接线是否正确。

然后接入PLC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外围设备是否有问题,接线是否正确。然后接入PLC中。

能否提供一個接線圖,用的是DVP32ES00R

网友B:
后面的灯不会亮?是磁性开关吗,这个是磁性开关位置没调好

网友C:
不知可否单独试磁性开关,看能否可靠动作。

网友D(2015-04-27):
换个磁性开关吧,an系列的艾奇诺磁性开关适用于多种气缸,你可以去问问

网友E:
拿个磁铁靠近磁性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