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画面组态的疑问,求解答!

楼主(2015-01-19):
以下是昆仑通态触摸屏组态画面,组态三个按钮和三个指示灯以后,变量链接可以理解,为什么还要组态D0和D2以及输入框?求熟悉昆仑通态触摸屏的亲们,解答一下!

网友A:
d0  d2  输入给定数据给plc等执行

网友B:
这个组态画面,是没有跟实际PLC通信,所以一些实际PLC的变量,只能通过输入逻辑状态

来表示PLC的信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