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小流量失水的恒压补水系统,怎么设置pid程序

楼主(2015-01-19):
向大家请教:恒压补水系统,plc控制变频补水,pid是在plc上面做的,设定压力是0.28,补水泵的扬程是32,在稳定恒压的时候,plc控制频率输出38HZ,此时补水流量几乎为零,容易造成汽蚀,此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接近0流量,还想水泵不发生汽蚀,你只有用蓄能器+高性能止回阀,小流量时电机做开关控制,流量达到一定时采用PID控制

网友A:
不过蓄能器+高性能止回阀,成本不菲,土豪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0流量,还想水泵不发生汽蚀,你只有用蓄能器+高性能...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B:
高薪招聘 PLC触摸屏编辑兼职人员

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 电气、自动化、机电等相关专业 。
2、精通精通欧姆龙等品牌PLC、步进电机、触摸屏、变频器和伺服电机;
3、熟悉PLC设备电气线路的装配调试; 具备PLC编程技能,能够独立的工作。具有3年以上项目应用经验者优先!
4、工资3000+项目奖金。

电话:13405770664   QQ:936599369  最好是在无锡有固定住处!

网友B:
高薪招聘 PLC触摸屏编辑兼职人员

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 电气、自动化、机电等相关专业 。
2、精通精通欧姆龙等品牌PLC、步进电机、触摸屏、变频器和伺服电机;
3、熟悉PLC设备电气线路的装配调试; 具备PLC编程技能,能够独立的工作。具有3年以上项目应用经验者优先!最好在无锡有固定住处
4、工资3000+项目奖金。

电话:13405770664

无锡电炉有限责任公司 :www.wxgp.com   www.jswxgp.com   www.nbtssk.com   www.chinawlgp.com  www.wxgaopin.com   www.wxjskj.com     www.nbts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