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PLC实现2点间的数显

楼主(2015-01-19):
三菱PLC  控制 电机正反转。上下2个限位  之间用0到 100的数显   电机转动数字0到100之间变化      用什么方法去实现请高手帮忙先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需要加传感器或者计数器等。

因为,你只有两个限位,之间这个显示不好判断。比如电机停的位置不好判断。

网友B:
加上个编码器,读取可以定位的数据

网友C:
粗糙一点可以采用内部计时器做配合实现,要求较高加编码器或者电子尺

网友D:
用个超声波传感器检测距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