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光纤,什么光电开关有感应塑料来料吗?

楼主(2015-01-19):
不用光纤,什么光电开关有感应塑料来料吗?

网友A:
具体要求呢?安装空间,是否是透明的?

网友B:
   是不是透明的呀,不是透明的光电开关是可以的

楼主:
白色的,不透明,PE料

网友C:
如果是白色,选用普通漫反射光电开关或者透过型(对射)光电开关即可,具体以安装方式及背景为选择基准

网友D:
这种的那?检测非金属的 这个不可以?

楼主:
电容式光电开关,可以吗?

网友E:
光电开关和电容感应式接近开关都可以